联想小新 NM-C81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4-23):
开机到0.6不显示,刷机不行,这机器是低温焊锡,直接加热了CPU,开机OK,付BIOS

网友:
单纯加焊 能用的住不?

网友:
CPU虚汗了吧,过两天又回来找你

网友A(2023-05-31):
AMD CPU的,太热可能很快会返修。重植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CPU的,太热可能很快会返修。重植可能会好点

这种是低温焊锡,150度就融化了,放点好助焊剂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