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950显卡外接12V供电电阻偏大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4-23):
两个外接12V供电接口电阻都是880多,从12V供电电感量电阻480多正常,求大佬告知,一般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电容找一下,要一个一个拆

网友B:
我感觉也是电容的问题,不太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找一下,要一个一个拆

感谢大佬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也是电容的问题,不太好查

谢谢告知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