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70c 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能进系统机率很小

楼主(2023-04-23):
联想ThinkPad E470c 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候能进系统,几乎是亮开机logo后,风扇加速转就掉电
可以有尝指导维修,谢谢!
欢迎各位大佬指导,或是有修过同类故障的知道谢谢!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关键时序点16通道全安排上,看看那个点先掉电

网友:
有通病 不插电池试试

网友:
不插电池一样 ,这个通病是什么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