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H改集显

楼主(2023-04-23):
机器拿到是短路,经过测试发现显卡短路了,给客户报价显卡2060太贵了不想修,就给客户想办法改集显。教程如下 需要把PL8202和PL8201这2个显卡供电断开看看上面的MOS管短路没有,先把短路修好 ,短路修好后把显存都取下来把焊盘脱干净避免短路。 。在测试确认没短路的情况下加电看看PL8202和PL8201有没有1.25的显存供电。显存供电正常后就把BIOS备份修改下BIOS。 Y7000

网友:
刚修好一样的电脑···显存干短路了。。。把上管换了··机器开机一下就掉电··屏幕不显示,难道要把显存全部拆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不人显卡。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不错,还可以这样

网友A:
BiOS怎么修改成集显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好人挣大钱

网友:
我修过一台,直接把独显供电拆了就能开机了,

网友(点评):
断供电 不显示吧

网友:
这都能操作,厉害了

网友:
我的根本不用修,显卡一拿来就一个感叹号,驱动怎么装,都装不上,一装上,重启又变感叹号,直接叫他这样使用,反正不玩游戏,看个电影绰绰有余

网友:
厉害了  学习了老板

网友B:
直接把独显供电拆了,改BIOS风扇就不会狂转掉电了

网友:
“显存供电正常后就把BIOS备份修改下BIOS”大神这一步是关键,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是怎么改的吗?好好给你学习!

网友C:
跑鲁大师集成显卡能跑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鲁大师集成显卡能跑分吗

还是调用独显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找个开启集显设置的bios刷上就行了 不能还原bios  还原bios 又是独显之连了

网友:
你原机备份的也发上来看看

网友D:
这个机子你改好后,进系统的照片也拍一张    看一下是不是只认集显

网友(点评):
我试过他的BIOS 了 集显出来了 独显不能撤掉 撤了风扇狂转掉电 而且有二次一机 关机现象

网友E:
帮楼主补充一个方法。能开机的机器可以不拆零件,在BIOS下关闭独显《花屏的机器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楼主补充一个方法。能开机的机器可以不拆零件,在BIOS下关闭独显《花屏的机器也能正常使用》

这机的BIOS好像只有双显卡可切换和独显两种模式吧,没有单集显模式的。进入可切换模式后,进系统再把独显驱动卸载并禁用。

网友F:
刚修好一样的电脑···显存干短路

网友:
bios用NeoProgrammer烧录软件拒绝访问

网友G: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显存供电短路 6颗显存和核心一套带走。。一套换完发现核心给我吹爆了。无奈只能把核心拆了。。开机黑屏状态下盲按F2 3次上键 一次回车 一次ESC 最后在回车。就盲按改成集显模式了。但是开机后风扇狂转。几十秒后掉电。不知道怎么改BIOS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独显供电拆了,改BIOS风扇就不会狂转掉电了

我的刷了楼主的BIOS 独显供电电感也拆了,还是风扇狂转掉电。我核心没有装。核心短路了装上大电流。之前核心报错43的时候倒是可以用集显模式正常用。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修好一样的电脑···显存干短路

也是拆显存改集显?

网友:
核心显卡供电0.8是不是核心也有问题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G:
我的刷了楼主的BIOS 独显供电电感也拆了,还是风扇狂转掉电。我核心没有装。核心短路了装上大电流。之前 ...

你把独显供电拆了肯定风扇狂转掉电呀!人家楼主说明了把供电电压维修好!再刷了改好的BIOS

网友H: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PR8201 是不行的吗?前几天有同样的机子,本来打算拆的,但是又怕有什么自检就没动。核心应该是挂了。现在进混合模式使用,进系统看不到独显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G: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显存供电短路 6颗显存和核心一套带走。。一套换完发现核心给我吹爆了。无奈只 ...

显卡供电PG是不是没有  拉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刷了楼主的BIOS 独显供电电感也拆了,还是风扇狂转掉电。我核心没有装。核心短路了装上大电流。之前 ...

显卡供电PG是不是没有  拉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怎么修改成集显

开机logo那就可以选择

网友(2023-08-29):
独显坏的多,维修成本高了

网友I:
刚收到一个 一样问题 客户同意换显卡了2060

网友J(2023-11-07):
我的是开机花屏 刷了楼主的BIOS 其他没动  现在不花屏但是开机很慢

网友(2023-12-24):
引用 网友A:
BiOS怎么修改成集显

大师  开机LOGO怎么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显存供电短路 6颗显存和核心一套带走。。一套换完发现核心给我吹爆了。无奈只 ...

认不到显卡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开机花屏 刷了楼主的BIOS 其他没动  现在不花屏但是开机很慢

我刷了后 有二次开机 二次关机现象  关机关不死 开机开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收到一个 一样问题 客户同意换显卡了2060

最扣                 换好了没

网友(2024-03-21):
引用 网友H: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PR8201 是不行的吗?前几天有同样的机子,本来打算拆的,但是又怕有什么自检就没动。核心 ...

经过测试拆掉PR8201电阻不行,触发0.8电流,虽然是出了显卡电压和CPU电压,但是必须拆掉显存和短路的MOS管才可以开机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你改好后,进系统的照片也拍一张    看一下是不是只认集显

他这个BIOS我刷了,可以开机但是像是CMOS电路不保存BIOS信息一样,要开两次机,而且进了系统之后不能关机,点击关机之后黑屏但是开机键亮电流0.4关不了机

网友(2024-05-11):
今天刚修到一台Y7000P 2020 2060显卡,开机短路,一测公共点短,1V烧公共点,显存发热,2个上管依次拆掉,有一个坏了,测显存电感 4个0,显卡电感也是4个0000,估计都被带走了,想着把独显供电也断开,我没拆开关管,拆了前面一个检流电阻(好拆些),不显示,那就都装上吧(除了那个坏的开关管),想着还有一路供电,发现外接供电不能用,用电池能开,花屏,但不死机,可以进BIOS,改成不是显卡直连,重启OK,不花屏了,进系统,2060有叹号,改成禁用,重起后用了一直都正常,但有3个问题,插原装电源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池电量一直减少,温度很高,几分钟后自动关机,空几分钟再开机可以,但温度高。用不了几分钟就关机了。和客户商量,他说用几年了,不想出很多钱修,200搞得能用就行,行那就再试吧,先把外接供电搞定,测量20V进入后第1个开关管都过不了,24780S芯片,ACOK没有,ACDRV也没有,其它正常,以前修过这里保护隔离要搞好很麻烦,和客户商量不用电池可以,就把第1个开关管拆掉,直接短接,插上,OK电流来了,刚不是还有第2个问题 想着还是把显卡供电断了好些,如果把显卡 显存和核心供电 与 公共点之间的一个检流电阻拆(好拆,新手勿喷),开始用外接供电,不显示,换成电池开机可以显示,进桌面几秒后就掉电,再开可以,然后掉电,再换面外接供电,可以开机显示,但进桌面几秒就掉电关机,如果再拆把刚拆掉的电阻上好,把供电恢复,直接用外接开机这次开机正常显示(之前开机显示一般都要10-30秒),然后进系统 测试一下,全部正常,只是温度感觉还是有点点高,但不掉电关机了,客户也接受了,快毕业了,只要能用一二个月就行了。如是装好交付,但还是觉得不清楚一些地方,想请教各位,      显存供电电感4个0000应该是坏了吧 ,我看显存供电也直接到核 心了,开关管拆掉一个会可以正常使用不?花屏是显卡核心还是某几个显存坏了?检流电阻拆这里可以不?如果拆不了核 心和显存,拆供电可以改集显不?再问一个这种情况把电池插上会是什么情况?会烧什么?

网友:
我这一个Y70002020h的独显启用开机黑屏,刷集显bios可以开机显示但会掉电

网友(2024-06-12):
求助求助 我的同款 但是核心和显存取掉了 无论是盲改集显模式 还是刷集显BIOS 都会掉电 风扇狂转,然后又把核心植回去 风扇狂转不亮 调不了 键盘能切换大小写 但是不亮 集显模式也不亮 像是过不了显卡

网友:
是不是用集显的BIOS和原备份的合成下

网友:
BIOS不能用,不要下载了,我上传一个,百分百好用

NM-C911 1.0集显好用.rar

网友(点评):
我的Y7000p2020H开机花屏 加焊直接不亮了,淡开显卡供电也不亮, 显卡没短路。刷上面的集显BIOS亮了 开始风扇狂转悼电 调好时间后正长了。

网友(点评):
你的BIOS绝对好用 上面的BIOS 亮屏后死机

网友K(2024-07-29):
牛逼个毛线,独显还在那挂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牛逼个毛线,独显还在那挂着呢

把独显弄得认不到的办法是把CPU和显卡之间的电容拔掉一些

网友(2024-10-03):
谢谢分享,技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