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U盘装个系统,怎么难进windows?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3-04-23):
台式老电脑光头早衰了,用电脑店U盘装了系统,开机电脑识别后空了半分钟才进系统。(之前我将固体硬盘换回原有机械硬盘试一下光驱头老化否。出现的开机问题。)后做了个电脑电装机U盘,原以为重装系统会改善开机速度,白装了还那样。望网友高人指教我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换回固态硬盘,还有就是跟你的电脑配置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开机启动项  换硬盘  擦拭内存看看....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光驱重装光盘的系统就好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装光盘的系统谁动了我的D盘丢了?提示,让我格D盘?那是我的资源盘。病毒少了,病毒可杀,可是把资源盘给丢了电脑还有啥意义?利益相关方就是那些卖恢复软件的!!!装系统只动我的C盘.可是现在不按规矩走了。所有蛋糕都要拿!

网友A:
这系统多纯净。之前几年了使用U盘装系统总有一群小兄弟,删了之后第二天电脑就会出毛病,最后死机。(可能我不会装带来[了麻烦那个纯净的网站要钱。)
attachimg]2202785

网友:
我觉得可以装个win10试下

网友:
我觉得,不管装什么系统不能用优盘启动方式安装也不能用在线安装方法。理由,没有免费午餐,都要加点东西,造成系统不干净,使用起来问题多!

网友:
用爱发电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大佬越来越多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系统多纯净。之前几年了使用U盘装系统总有一群小兄弟,删了之后第二天电脑就会出毛病,最后死机。(可能 ...

系统下载可以到msdn我告诉你下载https://msdn.itellyou.cn/,纯净版的,不要钱。

网友:
试试老毛桃

网友:
觉得可以装个win10

网友:
装了个双系统,还都能正常打开使用,一个是64位w7旗舰版,一个是W2000XP。一个是360卫士。一个是2345带着许多小兄弟。这两家别打了,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

网友:
双系统!同一个固态硬盘怎么会有两个分区且分区大小不同?难道电脑有阴阳两重天?

网友:
4K对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光驱重装光盘的系统就好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装光盘的系统谁动了我的D盘丢了?提示 ...

用dg扫描丢失的分区表 或者直接恢复试试

网友:
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装完ghost部署是再放到那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