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81h3-cm风扇狂转转速不稳定 CPU座子惹的祸。

楼主(2023-04-23):
清华同方h81h3-cm风扇狂转,转速不稳定9 CPU座子针脚短路造成内存供电对地短路,电压为零。更换针脚解决

网友:
很难想到,很难想象

网友A:
不是换的座子,可以只换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的座子,可以只换针脚?

换针脚容易得多

网友B:
这岂不是还要知道具体是哪个针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岂不是还要知道具体是哪个针脚导致的?

只是把歪倒的,断的无法修复的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