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联想专用小口电源启动即停的故障原因!

楼主(2023-04-23):
今日接修一台联想台式电脑,开机CPU风扇动一下即停,再开没任何反应,要么是主板短路,要么是电源,以最省钱方式应该是先检测电源
打开机箱盖,发现电源是全汉联想专用小口电源,很多供电是由主板生成的,还真不好查!
拨掉CPU供电,上电开机,仍然上电即刻自停,
取下整个电源,将绿线与黑线短接,仍然是上电自停,看来是电源内部问题(全汉也有坏的!!)
打开电源外壳,查看电路板,没有任何鼓包和烧焦的地方,有点麻烦了!
沉下心吧!先测测各输出脚的电阻吧,测12V,5V,5VSTB, 均正常,
测到-12V时电阻,正反均为20左右,不正常,测相应的输出二极管,发现已经击穿!
此管型号是SB260, 于是在料板中拆一只SR510换上,
重新装好PCB板,外壳,装上电脑,开机
电脑已经OK

网友:
此管型号是SB260, 于是在料板中拆一只SR510换上,

网友:
看过几个你的教程,受益匪浅

网友:
应该向经验丰富的高手学习!

网友(2023-05-24):
向经验丰富的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