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060s 大将 fps起不来

楼主(2023-04-23):
核心频率很低只有几十    显存频率正常
电压也正常但功率起不来

网友A:
GPU频率这么低,不会是在BIOS里限制了吧

网友:
功率检测查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没工作在x1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频率这么低,不会是在BIOS里限制了吧

我重新刷了一个 好的bios上去也不行

网友:
主控芯片的哇

网友:
功率检测看看,要么是没工作在x16

网友:
烤鸡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核心供电缺相了 用示波器看核心供电电感的前端

网友:
核心供电缺相

网友:
先查核心供电几路波形是否正常,再查功耗检测外围电路

网友:
下了功率芯片,应该就好了。

网友:
45491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示波器看供电波形。万用表量不出来的。

网友:
先测黑心供电波形,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显存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