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通病

楼主(2023-04-23):
图片是一位前辈的,我今天用到了,回复不了,只能补充一下了
第二张图片,如果没有找到,直接摘掉就好了
看第三张图,直接拆掉红圈,2023.04.23 实操成功

网友:
这个有参考价值不错啊感谢

网友:
实战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这个BIOS也是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以前论坛就有

网友:
不标题是说明故障原因,就说是通病,不好理解。

网友:
有时候遇到品牌机的直接论坛搜

网友:
修过一片,我是换了两个管子

网友:
这个主板cih81m 最新的bios文件是哪年啊?

网友:
感谢各位同行的分享

网友:
正在手里有块一样的。。。我试下。。。。。。。

网友:
联想的H81H3-LM V1.0也是一样的,通电转下停,没cpu供电。同一个位置拆掉就可以了,2023.05.15.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