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百

楼主(2023-04-23):
求助大家,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百度跟淘宝都没找到

网友:
查数据手册的干活

网友:
工控主板,找不到手册

网友A:
ISL8016IRAJZ

有卖的输入 丝印016A 就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8016IRAJZ

有卖的输入 丝印016A 就能收到

谢谢大佬。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