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Flash image tools报错

楼主(2023-04-23):
照着论坛上的方法合成ME,每次合成最后一步就报这个错误,又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法重现你的问题。。。怎么办呢。。只有乱猜一通了:
fit里有一条“禁用硬件”;但是又有一条“给硬件供电”。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矛盾、错误、妾无法做到吗

网友A:
看me是15代,太新款了,论坛的方法都是11和12代的

网友B:
你的FIT版本和ME不对,建议换个版本和ME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FIT版本和ME不对,建议换个版本和ME试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me是15代,太新款了,论坛的方法都是11和12代的

后来在论坛下了别人合成好的,可以用,想知道他们怎么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