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book 14 g2 itl LA-K051P

楼主(2023-04-24):
thinkbook 14 g2 itl LA-K051P 电感电压 PL502 5.1 PLB1 0.69 PLM1 1.18 PL501 5V PL301 3.3v PLG1 1.8V 注意 1.8v开机后才有,待机只有PL502和PL501 都是5V 电压存在。
LA-K051P

网友:
换个EC试下,不行就换U了

网友(2023-05-27):
我的是G3 待机有25V 一个3.3V ,插适配器和电池 公共点电压16.7触发就多了一个内存电压1.27 ,单插适配器 或者电池触发这个1.27只有0.7

网友(2023-10-21):
这个公共电压是16.8V吗?我这个怎么是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