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MPLUS1.04不触发

楼主(2023-04-24):
如题
华硕Z170MPLUS1.04不触发

测量绿线有到IO、
32.768K晶振有起振、
测量0_RSMRST#电压被拉低,只有0.25V
把BAT54AW SOT-323的2脚翘起来,3脚就有0_RSMRST#3.3V了

按下开关BTN脚被拉低,
o_iopwrbtn#到桥的信号有被拉低,
但是桥出S_SUSCLK3.3V没有被拉低。(待机的时候有3.3V,按下开关没反应)

按下开关S_SLPS4#0v   S_SLPS3#0v

网卡也拆了。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不会是桥坏了把?

网友:
桥的1.05待机

网友:
桥受潮保护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