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12v不带负载时开机保护

楼主(2023-04-24):
航嘉冷静王350w
单纯5v带负载或无负载开机保护。
12v带负载可以开机,但12v只有10.5v 5v电压5.5v,3.3v正常。
当12v和5v同时带负载时,12v 5v 3.3v都正常。
请问这个情况电源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发贴出现网络异常提示,认为没发贴成功

网友A:
正常,不是单独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是单独稳压

谢谢你啦,因为这个电源12v大电感烧了,自己绕的电感,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网友(2023-05-24):
这个正常,因不是单独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