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360MH 不关机

楼主(2023-04-24):
联想IB360MH 进系统,正常关机,关不了 ,风扇正常转,电源灯也亮,BIOS 刷了,系统重装无效,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你先试试不进系统能否强制关机,

网友(2023-07-18):
今天有碰到一台和楼主一样问题的联想机,也是这个主板,估计是常见问题,顶一下,看一下有高手指点没,谢谢!

补充内容 (2023-7-19 18:18):
同意5楼的观点,今天用主机的编码上联想的官网下载BIOS试刷了一下,问题解决了,旧BIOS是18年出厂的1.39版,刷新之后是23年6月的1.77版,现在关机都正常了,主板是IB360MH Ver1.0.

网友:
8成是BIOS或者IO或者桥这三个

网友:
这是从联想官网上下载的1.77版BIOS直接在WIN10 X64系统更新,主机天启M422(90HJ),主板IB360MH ver1.0,看一下有没有需要。

BIOS-M1YJY77USA.exe

网友:
BIOS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