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350w 单纯5v带负载或无负载开机保护。

楼主(2023-04-24):
航嘉冷静王350w
单纯5v带负载或无负载开机保护。
12v带负载可以开机,但12v只有10.5v 5v电压5.5v,3.3v正常。
当12v和5v同时带负载时,12v 5v 3.3v都正常。
请问这个情况电源是正常的吗?
电源

网友:
应该不正常吧。一般正常的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都会正常开机,开机后各路电压就是12v 5v 3.3v这个范围。现在设计的电源一些是必须插上风扇才可以开机,但不是非要负载才可以开机。

网友:
不正常,有故障

网友:
可能是正常的,大品牌电源比较容易出这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