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FB不开机(PD芯片损坏导致不升压不开机)

楼主(2023-04-24):
小米1613-FB不开机(PD芯片损坏导致不升压不开机)

小米1613-FB不开机,为了锁定故障,我们决定查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再下判断。  查找3V LDO的去处,发现此电压只到PD和USB保护芯片TPD8S300RUKR,那问题就很明显了,看来是PD烧了。

      【机器型号】小米1613-FB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小米1613-FB,板号为17805-1,故障现象为不开机,Type-C的5V没有升压,同行说这台机器没有图纸,无从下手,于是就发给我们维修。

小米1613-FB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是单主板,测量主板各大电感无短路后,上电流表观察电流,发现电压为5V没升压,且没有任何电流。

      我们检查Type-C接口附近的PD芯片和USB控制IC,并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和烧坏的痕迹。

小米1613-FB不开机 图2

      虽然此主板没有图纸可查,不过小米的烧Type-C的故障也算是屡见不鲜了,大部分都是PD芯片损坏导致的不升压,不过为了锁定故障,我们决定查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再下判断。

      观察主板的PD和USB保护芯片的丝印,发现其型号分别为RTS5450和TPD8S300RUKR,直接用鑫智造的PDF全文搜索这两个芯片,发现Acer Huaqin NX8308 MB SCH Snow v1.0.pdf这个图纸刚好采用这两个芯片来控制Type-C的升压,

小米1613-FB不开机 图3

       打开图纸直接开始查PD的工作条件,测量PD的5V和3V电压,发现5V直接被拉低到1V,3V LDO也没有产生,那我们直接拆下PD,再测接口5V电压恢复正常,更换PD再上电,发现5V电压正常了,但3V LDO又被拉低了,LDO由PD产生,但我们已经换了PD,基本不太可能是PD的问题。

      查找3V LDO的去处,发现此电压只到PD和USB保护芯片TPD8S300RUKR,那问题就很明显了,看来是PD烧了,顺便带走了TPD8S300RUKR,再去料板找个一样型号的USB控制芯片,更换后再测3V LDO,此时供电已经恢复正常,看电压也可以升到20V了,电流正常触发开机。

小米1613-FB不开机 图4

       外接屏幕测试可以进系统。

小米1613-FB不开机 图5

      【维修结果】由于客户发的单板过来,所以我们只保证开机,也测试不了功能,确定主板可以开机后,维修就到此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思路清晰,找故障准确,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