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低温锡笔记本重做CPU总结

楼主(2023-04-24):
最近做了几十台笔记本CPU各种重值 总结经验,温度低了别取,低于245度很容易掉点,基本会掉点。温度到245取到现在还没掉过点。取下来也是完美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我是一般都不敢动CPU

网友A:
大佬,重置卡0.6啥情况?好几台都是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重置卡0.6啥情况?好几台都是

可能没焊好,或者拆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C:
为啥这种CPU要重做CPU?虚焊的多?

网友:
原来还有低温锡,中温锡,高温锡。这个咋用到台式机来了,笔记本来了?

网友:
用的什么BGA焊台?

网友:
你是指180度左右融化的低温锡吗?笔记本的原装锡应该都是高温的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哦。谢谢分享。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联想就喜欢用低温锡

网友:
温度到了取CPU;主板会不会掉小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焊好,或者拆的时候掉件了

焊接没问题的,跟没做过的也对比了,不少

网友:
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没问题的,跟没做过的也对比了,不少

难道搞内存爆锡了

网友:
低温锡是多少度的

网友:
楼主用的啥植球工具呢?!是对应U的专用植球网吗?

网友:
低温锡和高温锡不是修手机的用的吗  意思现在电脑也分这个了?

网友:
等到245度的时候内存爆锡的可能性就大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感觉快要融锡之前就找好一位置尝试插入撬刀,等温度再高一点能轻松完整插入后等几秒钟时间用力一顶就完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搞一下多少钱,卷不卷

网友D:
你要说245才不掉点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BGA问题, 我都是220   有时候190都可以 上风口温度不要太高,这样黑胶就会都在CPU上

网友:
我最近搞了两个,植球一次成功,把内存锡纸多包两层,然后用无铅段温度把CPU取下就好了,09年的卓茂焊台,6段265温度完美

网友:
带胶的新手多少温度都不行  高手220  218照样取  做得多了手感很重要  当然板子材质好的话240  250 280都没问题肯定是越高越容易

网友:
不错,学习下,好久没搞维修了

网友:
我都是加焊。

网友:
看bga设备的,我的迅维360  下部230度就可以拆了,

网友:
加焊没用?现在都那么多CPU虚焊了啊

网友:
兄弟 你重值用的锡球还是锡浆啊

网友:
没罐胶的我觉得可以重新加焊下,罐胶的重新加焊如果冒锡了再采取重新置球的方式。

网友:
我怎么220取都不会掉点???但我220时遇到几台无线网卡接口都掉下来了。

网友:
刚修好一样的电脑···显存干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说245才不掉点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BGA问题, 我都是220   有时候190都可以 上风口温度不要太高,这样黑 ...

你上风口和下风口温度分别设多少度?

网友:
我都是220  245有点高了吧

网友:
这个要看BGA 我上部温度220 下部235 就取下来了 一样不掉

网友:
联想这波福利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上风口和下风口温度分别设多少度?

分地方的   自己多试试就行 上下风嘴差个20度  下风190低温锡就能下来了,

网友:
AMD的CPU比较小,都还好干,而且黑胶也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没问题的,跟没做过的也对比了,不少

会不会CPU 高温死掉了

网友:
现在代工厂基本上用的都是无铅锡膏,熔点会比有铅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种CPU要重做CPU?虚焊的多?

小新系列太多了,我这边一有小新的机子直接干U然后干板载内存

网友:
技术精湛!手法过硬,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CPU是植球还是刮锡膏

网友:
好多人重植后电流0.6卡主不动了,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地方的   自己多试试就行 上下风嘴差个20度  下风190低温锡就能下来了,

你的意思是下风口温度190 上风口温度170?

网友:
【笔记本电脑维修师傅】12-20K  芯片级维修  主要看技术 年龄 学历不限   定位: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联系微信18510199872

网友:
前段时间还修一台小新13 2020 干CPU

网友:
重置卡0.6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