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4-24):
  •   V星H110M PRO-A主板开机不通电没反应,CMOS跳帽RTCRST#有2.89V正常,晶振有0.25V压差视正常,测12V.5V.3.3V对地二极值均正常,插上电,发现
  • 诊断卡灯不亮,测开机针有3.3V正常,ATX,紫5VSB正常,看来3VSB没有出来。打开鑫智造搜了下,呵呵找到了MS-7A15 1.0点位图。哈哈有这方便不少,直接打开点位图找到PCIE B10脚3VSB,由U33芯片的5VDUAL转换而来的。而5VDUAL又由Q51发出,测Q51的5678脚无电压。3脚ATX_5VSB有5V电压,4脚PCH_SBDRV有5V高平。查资料所得此Q51为双MOS管为5VSB和5VCC供电切换的作用。型号P5003QVG,4 脚为低电平时正常工作。
  • 4 脚又受控于Q50和Q53,而Q53经电阻R320连接IO的SLP_SUS#,测得SLP_SUS#为0V,此时忽然想到月饼老师讲到H110时序里有个3.3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3VDSW,由5VSB经过稳压器转换过来IO和桥的,IO检测到电压正常后,发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给桥(DSW_PWROK)桥发出SLP_SUS#.
  • 继续追踪SLP_SUS#经小电阻R335连接3VDSW信号来到5VSB稳压转换器U31,实测U31的5脚为0V,1脚5VSB为5V正常。料板上找了个GS7116换上OK.主板醒了,诊断卡灯亮起,装上U,内存按下开关,顺利跑码亮机。
  • 总结了下思路画了个图

V星H110M PRO-A.rar

附上亮机BIOS

网友:
楼主下手准确

,我有一块z170也是不触发,G3下信号都正常,SIO_3VA,3VDSW都正常,但是SLP_SUS信号为低,SIO_SLPSUS为高,这个信号吧3VSB和PCH1.0的待机开启信号都拉低了,请问是桥还是IO信号不满足,SLP_SUS和SIO_SLPSUS两个信号先后顺序为谁,能否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