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维修

楼主(2023-04-24):
触发风扇转下不到1秒就停了 测量io  12v  5v检测分压12v不正常    分压达到了2.8伏  懒的找电阻了  直接卸了12V检测分压电阻 一根铜丝连到5V检测分压ok收工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维修大师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楼主大腿腿毛也很丰富。

网友(2023-10-12):
拆cpu供电mos管不小心把旁边的配件弄掉一颗,也是个黄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型号。不装的话有没有影响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