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rface pro5 1796不能识别硬盘

楼主(2023-04-24):
surface pro5 1796不能识别硬盘,开机右下角出现硬盘转圈图标,一直进不了系统,请问是硬盘损坏吗?

网友:
大概率是硬盘坏

网友A:
拆硬盘用多高温度?吹多长时间呀?我用370度吹了5、6分钟都没有动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硬盘用多高温度?吹多长时间呀?我用370度吹了5、6分钟都没有动静

风枪、距离、风速、温度都有关系。不同风枪得自己把握温度,能拿下来且不吹死为准

网友:
谢谢指导,回头我再试一下,怀疑原厂是不是高温焊锡,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