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按开关不显示

楼主(2023-04-24):
这个一体机的故障是按开关不显示
我们开始维修
第1步,插上键盘看一下键盘大小灯是否受控制,键盘切换灯如果受控,说明主板已经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就把故障缩小范围,应该在显示屏或者显示电路。

第2步,我们拆机以后,插上外接显示屏仍然不显,确定是显示电路问题,不是屏的问题。

第3步。拆机后测量驱动板工作条件。通过测量发现显示屏的驱动板所有供电都正常,确定为程序问题。
第4步,我们对驱动板的程序进行刷写。再次测试屏幕显示正常。故障修复完成。
(chinafix.com)

BIOS下载地址:一体机按开关不显示-迅维网-维修论坛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一体机?看做工一般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一体机?看做工一般般啊

后壳没有型号,记得客户好像说是熊猫牌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