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plus 版号 6-71-NH5D0-D02 2分钟掉电

楼主(2023-04-24):
开机进系统后风扇狂转,然后就掉电了可以再次开机还是一样的情况! 设备管理器里面读不到显卡有一个PCIE异常,显卡供电阻值为0 有没有兄弟知道这款怎么改集显!可有偿!

网友A:
把独显修出来 不就可以了  干嘛非得改集显 改了集显 这个本还有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显修出来 不就可以了  干嘛非得改集显 改了集显 这个本还有价值吗

客户不打游戏集显可以接受     独显基本确定是芯片问题代价太大了

网友B(2023-06-04):
不是显卡坏了,有通病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坏了,有通病可以修好的

啥通病呀  论坛上都搜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