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有偿求助,搞定200红包】A2337 820-02016-A 可以亮机 在苹果进度条重启

楼主(2023-04-24):
最近接了一台进液的A2337  820-02016-A  可以亮机  苹果进度条走一点点,大约1/10重启。机器到我手里之前已经有人拆过,不确定主板有没有进液,没有发现腐蚀痕迹。声卡小板烧坏,屏进液,背光大面积痕迹。

客户想要里面的数据,现在没插声卡小板,进系统重启,系统选择界面也进不去。后来用另一台苹果电脑修复了一下系统,进系统进度条走到1/3就重启。

在系统选择界面进“选项”正常,其他操作都很流畅,打开磁盘管理就非常卡顿,等很久以后可以认到硬盘,也能看到硬盘大小和数据使用情况,客户的资料在桌面,打开“文件“”新建映像“”来自文件夹的映像”找到user文件夹,是空的,其他系统文件夹不是空的。
备份整个Macintosh HD报错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操作不允许。我已经按要求输入了客户密码,应该不是权限的问题。

怀疑是用户数据丢了,但又能在“选项”正常认到用户名,输入密码也没报错。不确定不插声卡小板(上面连接开机键指纹)或者摄像头方面出现问题影不影响进系统。拔掉摄像头排线试过,故障没有变化

对苹果了解的师傅指点一下,有偿的,搞定200红包。

再没有进展我就要去干CPU了,感觉如果主板有进液的话就是CPU下面

网友A:
建议你找个好的壳子,把主板装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找个好的壳子,把主板装上测试!

有好壳子的话早就换过去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