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收到一个神州战神ZX6-CT5DA机器

楼主(2023-04-24):
这个机器原始故障是CPU供电管烧了,CPU也烧了。把供电管换上,安装了一个G5420的U,能开机工作都正常,但是找不到独立显卡。显卡是GTX1650 的。测量GPU供电0。7V,内存供电1。34。还有两 个电压1。8V和1。0V的。基本上都正常。找不到有问题的地方,求助论坛的朋友们,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有可能是通病。有图纸的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认系统,换个全新安装版的系统看看,我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认系统,换个全新安装版的系统看看,我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了

我用PE安装时也找不到独立显卡。还是怀疑有什么问题。明天下个这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