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希奇看古怪咯

楼主(2023-04-24):
集显正常,插上独显,开机白屏,但不是不显示,w屏幕上会显示1-9数字
显卡没问题

网友A:
确定不是显示器自带测试信号?

网友:
维修较少,这情况倒从没遇到过,检测信号的话应该不是白色

网友:
学习一些经验

网友B:
这个7是你自己贴上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7是你自己贴上去的吧

看着也像哈哈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不兼容吧,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显示器自带测试信号?

大哥,不至于吧,我这都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7是你自己贴上去的吧

非要我发视频?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情况,升级一下主板bios?

网友:
那就是主板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
升级一下主板bios

网友:
数字是从1慢慢增加到9?还是从9慢慢递减到1?

网友:
换个显示器接口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清理显卡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