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主板故障

楼主(2023-04-24):
求助各位大师,故障现像为CPU供电12V偏高为23V,如图所示

网友A:
iq芯片检测12V电压部分检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q芯片检测12V电压部分检修一下。

有图纸吗,求大师指点下

网友B:
实际电压如果是12V,就检查IO的12V电压检测电阻

网友:
那是22V吗? 不烧东西吗?

网友:
先找图纸,没有就找io的脚,应该是分压电阻有问题,不然就加焊io附近的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压如果是12V,就检查IO的12V电压检测电阻

有图纸吗,IO的12V电压检测电阻是第几脚

网友:
主板12V检测分压电阻坏了 不换电阻就和5V连在一起

网友:
这样竟然没有烧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