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 gs75 stealth 8sf ec,io 坏

楼主(2023-04-24):
msi - gs75 stealth 8sf ec,io 坏,更换后维修完成。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主人购买了错误的电池,一接上就把ec(io)多腿体搞死了。。。大家自己购买电池要特别注意哦,不然要大出血!

网友:
这个io长有128条腿,是有程序的哦。程序是官网下载在哦。就是下面这个了。里面有个128kb的就是了,把它写入128多腿体后把坏的拆下更换上新的写好程序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怎么猜到是io多腿体坏了呢?
笔记本不接电池,不接电源。电源口通19vdc(限流0.2a),发现电流是0.02a(这个0.02说明了3.3v短路了)。
既然猜是短路,那就施展手摸神功吧。果然是io的供电晶片发烫!
既然是ec的供电芯片发烫,那就说明ec坏了。
果然万用表一测ec的2条腿上的一个电容的电阻值只有3欧姆了。
这里不要怀疑是电容坏短路哦,错误的电池接电脑不会那么仁慈只搞坏个电容。。。必须干掉你的ec哦

网友:
修好机器收888块钱。。不对。。这不是目的。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谨慎的自己购买电池。自己更换电池。搞坏了也自己修好电脑。
还有最重要的:这个机器自己更换电池就是拆机哦,你自己拆机就售后拒保哦!

网友:
关于电池坏:电池不充电(充电灯亮,但不是正常充电的蓝色。而是电池故障警告的橙色一闪一闪亮)。
万用表测是电池串中有一组电池电压只有2.8vdc。。。给这个2.8vdc充电到3.8vdc就修好了!
     (电脑长时间不用也要隔三个月冲一次电哦!!!!)

电池义务修好,义务清灰,义务换导热膏。。。这明显不是为了收钱!
最后祝大家都能自己修好电脑!

网友:
修好电脑很快、很轻松。打字发帖真累啊。。。
敬佩那些文笔好又经常发帖的大神们。

网友:
更换手指头大小的128腿体,如何让别人看不出是修过的?
这个其实很简单,热风拆。。拆下时手不抖(拆下后焊盘不连锡,芯片也不连锡)。焊盘不要用吸锡带搞,保持原厂原锡。再热风焊上新的芯片就可以了。自己节约了焊锡,还让同行看不出是二修机。。。哈哈哈

网友A:
电源口通19vdc(限流0.2a),发现电流是0.02a(这个0.02说明了3.3v短路了)。
对楼主说的以上的现象不明白,能不能详细地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通19vdc(限流0.2a),发现电流是0.02a(这个0.02说明了3.3v短路了)。
对楼主说的以上的现象不明白,能 ...

可能你的万用表或可调电源是会显示 150ma 到 200ma 之间。但我的寒酸的 dt830d 显示的是 0.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