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十代神州战神笔记本

楼主(2023-04-24):
一台十代神州战神笔记本,板号:NH50DPMB-OD,开机跑电流0.08A,
按开机键后,测量内存1.2v电池正常,
桥1.0v 1.8v主板各大电感对地值均正常,
显卡和CPU其他电压全无。
以为PCH桥坏直接更换一个桥芯片型号编码为SRJAU故障一样,
最后发现是CPU供电引起的47脚VIN_SEN开启电压异常导致,
PR42阻止偏大导致分压异常,故障时电压为1.8v,正常为1.18v,
没有找到2M的电阻,从液晶电视电源板上找了一个电阻表面标注为225实际是2.2M,
实际测量分压后为1.0v故障排除,错杀了一个桥芯片。

网友:
这不叫错杀   留着下次用  植好球

网友:
现在看到这种板子都不敢碰了,蓝天代工的板子都不会在主板上涂绝缘油的,上次量电压把主板翻了翻结果串电了,20V直接串到3V去了,第一次遇到这种可以通过皮肤串电的板子,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包的真严实

网友(2023-06-28):
没看明白。电流那么低。1.0和1.8电压出了吗。没出怎么会直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