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台工控机故障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04-24):
修台工控机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加焊CPU故障排除

网友:
好多图片哦。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种已修过多台,都是这个问题,板子是用有铅低温焊锡,出现这故障不奇怪的,这种不适合长时间开机使用,加焊也用不了多长久。

网友:
散热器加风扇估计好一些

网友:
楼主我想技术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已修过多台,都是这个问题,板子是用有铅低温焊锡,出现这故障不奇怪的,这种不适合长时间开机使用,加 ...

都是风枪吹两口就收钱的。我也遇到几台了。

网友:
人狠话不夕

网友:
应该是散热器没有风扇,太热了,造成的。

网友:
低温锡再遇到散热不好,出现虚焊的情况应该属于常见问题吧

网友:
这不就是赌博吗?

网友:
加焊好的芯片有问题了  还是直接换了

网友:
希望不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