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图中箭头指着这个稳压

楼主(2023-04-25):
请大神指点,图中箭头指着这个稳压二极管,更换后故障一样,但是直接去掉后,电源正常启动了,芯片是wt751002s,去掉后,测试3.3v,5v,12v都正常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芯片外围电阻都正常,电容也正常,会不会是芯片本生有问题了呢,去掉那颗12v的二极管,输出是正常,但是没有了短路保护,都试过

网友:
实际电路根图上有点差别,pgi是5v分压的,图上是11v,3脚通过光耦直接到3845供电,接上图中那个二极管,3脚输出不正常,光耦不完全导通,3845供电只有2v,那个位置供电是13v,辅助变压器来的,没有wt7510换,不知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A:
那个只是普通的二极管,两路供电隔离用的。换个安装之后不开机应该考虑下面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下面的短路会造成12V和VSB联通保护。

网友:
两个我都更换了的,不短路,但是拆了12v那边那个可以正常开机,接上就不行,其他原件,我挨着测试了,没问题,都是电阻电容,431,没其他元件,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普通的二极管,两路供电隔离用的。换个安装之后不开机应该考虑下面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下面的短路会造成12V和VSB联通保护。

两个我都更换了的,不短路,但是拆了12v那边那个可以正常开机,接上就不行,其他原件,我挨着测试了,没问题,都是电阻电容,431,没其他元件,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普通的二极管,两路供电隔离用的。换个安装之后不开机应该考虑下面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下面的短路会造成12V和VSB联通保护。

那个位子原本确实装的是稳压二极管,我也用不普通二极管试过,还是一个故障,去掉12v那个二极管,能启动,只是没有保护了,输出短路,不会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普通的二极管,两路供电隔离用的。换个安装之后不开机应该考虑下面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短路。下面的短路会造成12V和VSB联通保护。

但是这样应该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不敢用这个电源,怕烧坏其他东西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LP7510芯片试试

网友:
不是稳压管吧,类似于bios芯片供电,提供电源电压,接替5vsb。这不是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