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 开机卡顿求助

楼主(2023-04-25):
a1989 开机卡顿,看了板子螺丝拆过,没有维修痕迹,唯一的就是u5850芯片碎了一点,我测了旁边两个测试点阻值,一个400多,一个100 多,是不是这条线路导致的卡顿,求助一下
芯片

网友:
两个i2s 阻值应该是比较接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