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135w适配器会卡死,用65w可以进系统

楼主(2023-04-25):
遇到一个奇怪的机器,惠普暗影精灵,板号LA-H461p,用维修电源头或者65w适配器很经常可以进入系统。但是用原装135w适配器就进入桌面前卡死。百思不得其解。有能提供一下思路的师傅吗?
用低功率适配器进去,用CPUZ和GPUZ检测图似乎GPU和CPU都有问题。CPU是供电一直0.7v,频率被锁一直只有0.79G,显卡经常检测不到带宽如图所示。
但是也可能是主板检测到低功率适配器,所以限制了显卡和cpu的输出。请各位师傅提供一下维修思路吧,

网友:
遇到过dell机器,i7标压cpu,用可调电源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但锁频。用原装适配器,开机卡logo或者蓝屏。最后确定是CPU的问题。换了就好了。CPU之能运行在低频率下,这是内部核心损坏。

网友:
显卡、cpu供电及公共点电流检测都能造成降频,给这些供电都测完没问题,再考虑cpu或显卡芯片坏

网友:
游戏本。要么重做显卡。要么重做CPU

网友(2023-07-21):
搞定了吗 遇到同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