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显示器不定时息屏,显示器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3-04-25):
现象:组装显示器不定时息屏,显示器指示灯闪烁,然后外接了个高压板发现故障解决,刨根问底找到老高压部分更换电容发现老高压部分电容问题

网友A:
厉害,这也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也能发现

耐心点终会发现

网友:
直接换led套件

网友:
最好是把板子拍个图,好让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