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7ti 不开机 板号:GE5SN71 开机掉电显卡电路短路

楼主(2023-04-25):
待机+5V +3.3V +1.0V_PCH都正常,开机电流到0.2A立刻掉电。
初步测量到显卡供电短路,把四路供电的上下管全部拆除了,四路电感也全部短路,点位图上的电容测量也是全部短路的。
接下来怎么处理,难道是显卡核心短路了?

各位大佬请支招呀~~~~~~谢谢~~~~~~~~

网友A:
显卡对地0不正常么,应该再测一下其他的

网友B:
我认为越高端显卡供电电感阻值原本就低,接近对地,CPU供电应该也是,但是这机器为什么触发掉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CPU供电瞬间有出来了吗?这种机器应该先跑码后才到独显供电吧,以上个人认为,不是绝对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对地0不正常么,应该再测一下其他的

显卡核心附近的电容两端都短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越高端显卡供电电感阻值原本就低,接近对地,CPU供电应该也是,但是这机器为什么触发掉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CPU供电瞬间有出来了吗?这种机器应该先跑码后才到独显供电吧,以上个人认为,不是绝对的,仅供参考。

电容正常是开路,显卡附近的电容都是短路呢

网友C:
这种显卡阻值对地为0正常的,看看CPU供电有没有,机械革命这种机器0.2A     我赌你是换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阻值对地为0正常的,看看CPU供电有没有,机械革命这种机器0.2A     我赌你是换桥修好的

还没修好呢,没有示波器怎么看cpu供电有没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阻值对地为0正常的,看看CPU供电有没有,机械革命这种机器0.2A     我赌你是换桥修好的

显卡核心附近的电容短路,这个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D:
高端显卡阻值低很正常的  查一下别的吧  还有希望楼主没有大电流烧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端显卡阻值低很正常的  查一下别的吧  还有希望楼主没有大电流烧过机

1060显卡 ,电感二级值0。显卡周围的电感处于短路状态这是正常吗。

网友E: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换南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换南桥就好

直接三板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高端显卡阻值低很正常的  查一下别的吧  还有希望楼主没有大电流烧过机

不要纠结周边电容短路这个现象   电容阻值低是跟显卡走的  显卡低他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纠结周边电容短路这个现象   电容阻值低是跟显卡走的  显卡低他就低

所以跟显卡没没关系,按开机时序查哪个电压没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阻值对地为0正常的,看看CPU供电有没有,机械革命这种机器0.2A     我赌你是换桥修好的

思路错了  万用表看看CPU供电 瞬间出来没    不要纠结显卡那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错了  万用表看看CPU供电 瞬间出来没    不要纠结显卡那边了

开机瞬间看cpu供电电感有没有电压跳变,如果发现没有跳变呢?就去找cpu供电开启电路是否有问题对吧!

网友F:
显卡正常的

  0.2肯定是前面电压没出    南桥确实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正常的  0.2肯定是前面电压没出    南桥确实是通病

我既然吧显卡供电 ,显存供电全部的拆了。
今天看看CPU供电有没有出吧。
像这个情况如何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错了  万用表看看CPU供电 瞬间出来没    不要纠结显卡那边了

你的说法是对的。我已经把核心供电修出来了。故障变了,开机电流瞬间来到2安,然后掉电到0.22安不动了

网友:
这显卡值小正常

网友G:
现在新一点的显卡阻值都很低  这个电流还是看看cpu这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新一点的显卡阻值都很低  这个电流还是看看cpu这块吧

cpu供电出来了,电流到1.5A左右又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错了  万用表看看CPU供电 瞬间出来没    不要纠结显卡那边了

请问一下,6代cpu是几路供电呢?cpu上方有5路 pwm线路,都是cpu供电吗?

网友:
开机CPU瞬时有电压就掉电,说明电压检测出问题,看看I0芯片VIN检测电压有否异常,南桥是否虚焊,如果显卡短路机都开不了。

网友H:
补充:考虑换下CPU供电芯片试下,我试过几台机也是这样的,开机时CPU电压正常但很快就掉电,而其他电压全部正常,最后换供电芯片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补充:考虑换下CPU供电芯片试下,我试过几台机也是这样的,开机时CPU电压正常但很快就掉电,而其他电压全部正常,最后换供电芯片解决。

请问这个cpu是六路供电么。

网友:
楼主这个板有图纸有点位,搜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cpu是六路供电么。

不是,本网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本网有电路图。

现在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不插内存电流跑到1.5A左右卡主不动了。
插上内存就掉电。

网友:
显卡核心附近的电容两端都短路了呢

网友:
显卡阻值低应该是正常的吧,有没有换内存条测试,内存条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CPU挂了

网友:
接个0.8V电压试试

网友:
现在新版本的显卡核心供电基本上都是零了,不要纠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