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4ARR无待机

楼主(2023-04-25):
      板号NM-781 无待机 Ec不发出开启ec_on给待机芯片,换过两个it8390 bga封装的那种,还是不发出待机开启信号,测试ec条件正常,

感谢围观,问题解决,买的EC是料板的结果是坏的,另一个EC是全新的说是带程序的结果上机相同故障也不出待机开启电压,后同行送修相同机器,更换正常使用机器的同型号机型版号EC正常开机使用,卖芯片的保证上机结果修到怀疑人生,此款机器不接电池自动上电和待机没有关系,

网友A:
电池坏了好像插上也会起到检测电池作用,只是不充放电吧。还是有条件没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好像插上也会起到检测电池作用,只是不充放电吧。还是有条件没满足吧

是啊 按时序是这样的 但是我EC条件查了都正常 换2个EC都是料板查的 修的我都无语了

网友:
这款EC带程序需买相同版号的EC才可以使用 换另一块版号不同的相同EC不能正常使用无法发出待机开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