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C不过隔离秒杀故障点BQ25700的6PIN--ILIM-HIZ分压偏低

楼主(2023-04-25):
1、联想E470C外接电源不开机。
2、版号NM-A821,拆开公共点电压1.5V左右,正常为9V左右。

3、充电IC--BQ25700,BQ25700_VDD电压5.7V正常,6PIN-ILIM-HIZ分压偏低为0.5V,正常值2.7V,换PR117、PR116后电压回复正常值。

4、触发开机,顺利收工!

网友A:
是说的分压的电阻有坏的,分压的低了,俩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的分压的电阻有坏的,分压的低了,俩都坏了吗?

恰好有块CPU坏的料板,直接搬家,原电压为0.5V,换后2.7V,还真没有测试PQ112的ACOFF电压

网友:
这个脚ILIM-HIZ是干什么的?有谁知道吗?

网友B:
英文,对于我无法用中文表达原意,英文水平高的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对于我无法用中文表达原意,英文水平高的解释一下。

找翻译软件啊

网友:
是说的分压的电阻有坏的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哥们儿

网友:
应该是输入电压监测,专业术语,理解就好

网友:
很专业哦,这都能查出来

网友C:
这不是算什么通病吧  这问题也不过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算什么通病吧  这问题也不过隔离吗

是不是通病我不知道,但对于BQ25700隔离故障是个检测点

网友:
这里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分压计算是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