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研究一下isl95712

楼主(2023-04-25):
这个是四相核心+三相集显供电主控,集显供电第三相无电压,芯片41脚。

现在是集显打不上驱动,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自检的时候这组是有波形的,屏幕亮了就没有波形了。

网友:
集显供电  本来就是出来下就消失的   你在修啥

网友A:
华硕飞行堡垒集显复合管坏   换了可亮机  也打不上核显驱动   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飞行堡垒集显复合管坏   换了可亮机  也打不上核显驱动   U问题

我说这个是台式机

网友A:
台式机一样啊  你要把U换另个机器上能装上说明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一样啊  你要把U换另个机器上能装上说明无问题

现在已经确认cpu没有问题,用200ge可以正常使用,跑鲁大师都没问题,用4350进系统就黑屏死机。在bios里面的挂一天都没事,因为集显第三路亮机后没波形所有我认为是集显供电有问题

网友:
驱动管子测量下 阻值  对比看下

网友B(2023-05-26):
对这个芯片同样有疑问· 9  22  32 都有电压 就是不出核心供电  也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或者还缺什么条件

网友C(2023-07-02):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芯片同样有疑问· 9  22  32 都有电压 就是不出核心供电  也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或者还缺什么条件

今天我又遇到了,有供电有开启,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又遇到了,有供电有开启,就是不出电压

淘宝买了一片芯片,换上不行,也不能确定买这个是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