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Y410p更换主板后,屏显示正常。

楼主(2023-04-25):
顾客送修一台美版的Y410P笔记本过来,CPU 是 I7 4代。屏1600x900 故障不开机。和客人直接换主板, 更换后出现 屏显示不正常,开机LOGO放大偏右显示不全的,分辨率也很大黑屏底色也偏蓝。再次订板,发回还是如此。

和客人报可能是屏问题,客人回复,机子是美版,屏一直是好的,1600x900发屏1600x900,故障还是如此。更换屏线,料号和原线一样的,确定是1600x900,故障依旧如此。更换内存条,禁用CPU 集显, 还是一样。这问题就奇怪了,  主板更换两片,屏2片,屏线2片, 这样换完故障都是这样。有碰到过此类故障的吗?

最后,还是花钱找人有经验的卖家指出了问题,  这板子分高分和谱分,正常情况下,
高分主板显卡那里是少一个芯片的,普分主板是正常有芯片的。
而这个美版的高分主板却和普分主板长得一模一样,本来空缺的芯片地方却有芯片,根本看不出任何差别,
所以主板卖家连续发两次外观型号一样的主板过来,问题依旧
最后从旧主板上补回一个电阻过来,普分主板就变高分了,就正常了。
这应该是美版和国行之间一点点差别吧?

网友:
Y410P 美版和国行  难道哪里不通用吗?   主板和屏 屏线都换了,就差CPU了

网友:
美版和国航东西用的不一样

网友:
估计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挨个分辨率试看哪个正常,会不会是黑白名单搞鬼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A:
薄的40针老款屏幕 找个 低分的 1366 的 上去 测试一下

网友:
盲猜显卡驱动不匹配

网友:
换一套低分屏线,屏幕再测试。这机国内普分屏幕配置较多。

网友:
屏和屏线不匹配,

网友:
第一时间按换CPU才有出路

网友B:
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的40针老款屏幕 找个 低分的 1366 的 上去 测试一下

老款14寸1366 x 768 的屏,显示正常,最后还是找人花钱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主板,同型号都没用, 这板,本来高分和普分是有区别的,但是这块美版的却和普分的主板一样,需要改高分

网友C:
最后,还是花钱找人有经验的卖家指出了问题,  这板子分高分和谱分,正常情况下,高分显卡那里是少一个芯片的,而这个美版的高分主板却和普分主板长得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任何差别,主板卖家连续发两次外观型号一样的主板过来,最后从旧主板上补回一个电阻过来,普分主板就变高分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还是花钱找人有经验的卖家指出了问题,  这板子分高分和谱分,正常情况下,高分显卡那里是少一个芯片 ...

楼主 补回哪一个电阻 可以说说吗?

网友:
板CPU座明显不一样嘛,一对板就行

网友:
学习了,以后换主板之前先看看是国行还是美行的

网友:
板CPU座明显不一样

网友:
到底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