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Z2 AIR-S 版号GK5MP5X V1.1 换南桥待机高 怎么修?

楼主(2023-04-25):
深海幽灵Z2 AIR-S 版号GK5MP5X V1.1 ,原来是南桥短路,桥是SRJAU ,无待机3.3V  后来买了一个全新的 换上去,测试待机3.3V无短路了,插电待机电流0.12A 按开关要好几秒才有动作,电流到0.48A就掉电了,此时测显卡供电0.85A 无CPU供电。。。这种情况是不是换上去的南桥也是有问题的吗????  这种情况跟BIOS 没有关系吧?

补充内容 (2023-5-11 09:57):
  修好了 换的南桥没问题,是5v转1.8V的 IC 也坏了 1.8V成了5V  所以待机高,  8脚IC在显卡芯片旁边

网友:
刷BIOS能好的机率是70%

网友A:
刷BIOS几率不高,桥还是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几率不高,桥还是不过关

桥还是有问题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几率不高,桥还是不过关

这么说  看来 200大洋不见了 。。。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换第三个桥才好,尽量买包上机的桥

网友C:
是不是要按好多次开机键才能触发,而且触发到0.4几掉电  我有个是重新加焊好 记得动动南桥自动归位确保焊好  讲实话这个版型我换很多sr40b都没成功过 全是 上电到0.4 没cpu供电 可是本来就只是南桥烧  我都无语了

网友D:
桥没焊好   确定桥焊好  就按时序查

网友E:
200元已经没了。在换吧,找个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按好多次开机键才能触发,而且触发到0.4几掉电  我有个是重新加焊好 记得动动南桥自动归位确保焊好 ...

是 的  不过焊的时候 230度 上风  而且芯片已经轻轻动了  难道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没焊好   确定桥焊好  就按时序查

焊的时候 230度 上风  而且芯片已经轻轻动了  难道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元已经没了。在换吧,找个拆机的

估计是了,待机偏高,,,, 摸桥总感觉有点点温度。。。

网友D:
芯片这东西没这么脆弱的  有铅250都不会搞坏

网友:
桥太薄的话这温度容易鼓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换第三个桥才好,尽量买包上机的桥

怎么可能买到包上机的。就是包上机不好的就说是你焊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这东西没这么脆弱的  有铅250都不会搞坏

写是无铅的  我才上到230 如果是有铅的 一般也就上到190-200 就可以推动了

网友G:
我一样的情况 不过待机是正常的 也是触发后十秒上电 不出S3S4 换了三个南桥了已经 还是一样 准备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样的情况 不过待机是正常的 也是触发后十秒上电 不出S3S4 换了三个南桥了已经 还是一样 准备退机了

  修好了 5v转1.8V的 IC 坏了 1.8V成了5V    8脚IC

网友:
1.8变5 没烧其他地方都算幸运的了

网友H(2023-06-04):
换桥的BIOS不贡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桥的BIOS不贡献出来?

深海幽灵Z2 AIR-S 版号GK5MP5X V1.1买的 GK5MP5X

网友(2024-03-09):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买到包上机的。就是包上机不好的就说是你焊坏了的,

我上次也是被卖家忽悠了,这种包上机的像论坛区说的直接退,不要和卖家说太多,说了就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