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升级固态硬盘ERROR:0200Failure Fixed Disk

楼主(2023-04-25):
东芝satellite L310太卡了,想换固态硬盘,开机画面后,提示错误0200 Failure Fixed Disk,固态硬盘是好的,是三星256G的,SATA接口,换到台式机,可以进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后,再换到笔记本,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用u盘启动盘,设置从u盘启动,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实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硬盘启动模式问题

网友B:
试下加载 cmos 的 default 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启动模式问题

有AHCI和compatibility 两个模式,都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加载 cmos 的 default 配置

是Bios的默认设置吗?还原默认设置了,也不行

网友B:
原机硬盘是 九mm 还是 7mm?也有可能你这老笔记本确实不支持 sata s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硬盘是 九mm 还是 7mm?也有可能你这老笔记本确实不支持 sata ssd。。。

怎么看呢

网友B:
你的 ssd 估计是 3.0 的,电脑是 sata 2.0 的。不好解决哦。
升级电脑 bios。或换 2.0 的 ssd。或换对 2.0 兼容性更好的 ssd,比如 kingston。samsung一向追求性能,兼容性很差。。。

你可以放弃哦,毕竟是古董电脑了,哈哈

网友:
diskgenius看看硬盘是mbr还是guid格式,系统格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ssd 估计是 3.0 的,电脑是 sata 2.0 的。不好解决哦。
升级电脑 bios。或换 2.0 的 ssd。或换对 2.0 兼容性更好的 ssd,比如 kingston。samsung一向追求性能,兼容性很差。。。

你可以放弃哦,毕竟是古董电脑了,哈哈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ssd 估计是 3.0 的,电脑是 sata 2.0 的。不好解决哦。
升级电脑 bios。或换 2.0 的 ssd。或换对 2.0 兼容性更好的 ssd,比如 kingston。samsung一向追求性能,兼容性很差。。。

你可以放弃哦,毕竟是古董电脑了,哈哈

换了其他品牌的硬盘,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