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加装固态提示英文

楼主(2023-04-25):
提示的意思是硬盘将不受保护,有没有什么跳过的方法   接口模式AHCI    安全启动已关闭    UEFI和le开头的两个模式都试过 不行  ,系统WIN7 WIN10都试过 还是一样,求解

743624871 -2 -2 自己搞不好,让大家出主意。搞好了也不愿意分享经验,呵呵呵

网友:
启动项已设置固态第一

网友A:
UEFI对应win10,和le对应win7。这个设置是安装os前设置好。系统安装后不要改变吧。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和 secure boot 和 csm 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和 secure boot 和 csm 有关吧

安全启动已关闭   兼容模式已经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对应win10,和le对应win7。这个设置是安装os前设置好。系统安装后不要改变吧。

所以两种都试了还是一样弹出来

网友B:
你是新手吗朋友 怎么感觉这机器很老了

网友C:
哪一年代 的主机,老主板只能上3G的,现在新的都是6G的传输,有可能是硬件不支持,兼容性问题。

网友:
已找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新手吗朋友 怎么感觉这机器很老了

十年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一年代 的主机,老主板只能上3G的,现在新的都是6G的传输,有可能是硬件不支持,兼容性问题。

已找到方法

网友D:
什么方法,具体怎么设置的可以说一下吗,我怕我以后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方法,具体怎么设置的可以说一下吗,我怕我以后会遇到

用命令重新清硬盘

网友:
主板BIOS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
清cmos试一下

网友:
之前看不到启动项  清cmos已经正常  后面弹这个将失去保护的英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安装方法不对吧

网友:
原来有必须要联想的刷下bios试下

网友E:
我听说联想有些机型,在BIOS设置了固态硬盘的品牌白名单,不是白名单上的厂商都会报错

网友:
首先把bios设置好,如果是win10那就改uefi 然后去pe 低格分区装系统,如果是win7那就改了legacy再去pe 低格分区装系统。切记改了设置再去装系统,不然绝对会再成这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楼主能细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换固态试了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听说联想有些机型,在BIOS设置了固态硬盘的品牌白名单,不是白名单上的厂商都会报错

那个是网卡,ssd没那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网卡,ssd没那么严格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不知道怎么贴图,原文拷贝如下:
我本人手里也有三台某想笔记本电脑,都是多年以前购买,只有一台支持M.2接口的产品。当时给它升级时,也是换了好几个品牌的SSD,才被顺利识别。查了一下,才知道某想有SSD白名单的设置,不在这个名单的产品,某想统统不支持,用户必须自己重新刷修改的BIOS。很鄙视这种行为,人为增加更换硬件的难度。表面上为了所谓的兼容性,本质上还不是为了卖自家的配件?

网友:
可以继续换硬盘试,有些机子挑硬盘

网友:
机器太老了,这种情况还是使用原来的硬盘为好。

网友G:
之前已经说了用命令重新清硬盘,不清楚步骤的可以参考安装联想硬盘保护系统里面用的清硬盘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已经说了用命令重新清硬盘,不清楚步骤的可以参考安装联想硬盘保护系统里面用的清硬盘命令

答案在这里,各位自行参考

网友:
重新给它刷个BIOS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