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660 6G 网驰 电竞版 BIOS备份

楼主(2023-04-25):
七彩虹 网驰 电竞版 GTX1660 6G (海力士)   BIOS备份

七彩虹 网驰 电竞 GTX1660 6G (SK hynix) .rom

网友(2024-10-16):
七彩虹战斧GeForce GTX1660 6G显卡不能够装驱动,一装驱动就灰屏图像消失。。最后查出是这个电阻坏了,原阻值1.33K变成489K.....用一个1.5K电阻代换上去,进系统装驱动OK!!!甜甜圈测试20分钟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5-07-02):
遇到一台一样的,电阻没有问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