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9不开机

楼主(2023-04-25):
拿来通电开机没有任何反应3v5v也没有,
测南桥供电短路芯片丝印AEAH,拆下来芯片下面已经烧糊了重新装芯片似乎已经很困难了

找来一个1.1v电源模块装上开机还是没有电流但是3v5v出来了,测芯片第四脚pg信号是0直接从bios供电3v串个471的电阻过去开机电流马上跑起来了,进系统测试一下有密码就不管他了,装机给客户自己测去吧。

透露一下这个模块的型号是KIS-1R17S 还有这个模块需要改一下电阻不然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变化,如果需要改5v输出需要换电感不然模块会发热。

网友:
还有此等操作,,牛

网友A:
说实话 V星的游戏本 做工粗超  主板上面的走线也很乱  真还没有神州的做的好

网友:
还有此等操作,,牛b

网友:
KIS-1R17S

网友:
模块以后会大有用处,这种芯片一烧就是一片没得换。飞线就得用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V星的游戏本 做工粗超  主板上面的走线也很乱  真还没有神州的做的好

你这实话是真的么,V星明显好点

网友:
其实这个模块体积还是大了一点,改起来也不是太方便,电路也要改唯一优点就是输出刚好1.1v

网友:
模块比较方便

网友:
那么细的线,服了,十几A电流

网友:
好办法学习到了

网友:
感谢高手的分享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搞的供电模块?

网友B:
太有针对性了--我等芸芸众生,演艺界大佬一个出场、几句台词的回报就是维修大佬们撅起屁股奋战几个月也搞不到的收入!?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B:
太有针对性了--我等芸芸众生,演艺界大佬一个出场、几句台词的回报就是维修大佬们撅起屁股奋战几个月也搞 ...

太有针对性了--我等芸芸众生,演艺界大佬一个出场、几句台词的回报就是维修大佬们撅起屁股奋战几个月也搞不到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