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2020H扬声器无声、耳机插入耳机孔无声

楼主(2023-04-26):
有时候开机的时候扬声器会有声音,但差不多2分钟以后声音图标显示红X。声音界面NVIDIA Output显示未插入,Realtek Audio显示准备就绪但是没声音。电脑自带麦克风也没法使用了。之前和联想官方客服沟通过,试了很多软件、驱动的方法都没用。我在Ubuntu系统里试了试也没声。耳机只要插到侧面耳机孔就没声音,只能用蓝牙连接才有声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求大佬帮助!!!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把三个带RE开头的驱动卸载 在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前天我刚换一台南桥,同样故障,还好没掉点。

网友:
CPU问题,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