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1Pro小电流不开机

楼主(2023-04-26):
小米11Pro小电流不开机

先测一下主板上有无短路,阻值没问题再单板看电流。这种电流加上小米11Pro搭载的火龙888CPU,那就肯定是CPU的问题了,将CPU拆下重新植锡。

       【机器型号】小米11Pro

       【故障现象】小电流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小米11Pro,故障描述为正常使用不开机。

        拿到机器后拆机。先测一下主板上有无短路,阻值没问题再单板看电流。

小米11Pro小电流不开机 图1

      单板上电电流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起跳电流变化为0-90-100循环跳变,松开手电流就归零,这种电流加上小米11Pro搭载的火龙888CPU,那就肯定是CPU的问题了,将CPU拆下重新植锡,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

      单装CPU不装上盖电流为0-250-350-160定160或循环跳变,装上上盖用稳压电源开机整板电流为0-250-350-160-250-350-160循环跳变,这个电流其实已经是正常电流了,不过小米的机器不装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小米11Pro小电流不开机 图2

       将主板装壳扣上电池和屏幕。按下开机键熟悉的小米logo亮起,随后进入系统。

小米11Pro小电流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流就是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