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哪颗显存是B0

楼主(2023-04-26):
请问下 哪颗显存是B0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有图纸吗,图纸里面应该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吗,图纸里面应该有写。

没有呢

网友:
那看看找个类似的图纸,看布局,看显存的数据线往哪边进。
只能参考了。
要不盲猜从左边第一颗开始吧,M10那个。
我显卡也没怎么修,仅是建议。

网友:
从左往右数 第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