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iPhone 8 Plus重启

楼主(2023-04-26):
苹果iPhone 8 Plus重启

苹果iPhone 8 Plus重启,  打开设置找到重启记录,找到最新的几个以panic Full开头的重启报告,看到代码AOP NMI,这个代码重启表内并没有收集,不过可以大致判断意思为”核心终止”,加上这是8代的板子,所以我们只要拆机检测就能发现问题。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重启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iPhone 8 Plus,故障现象为开机过几分钟重启,换了外配壳件都不行,电池座也弄了没用。

苹果iPhone 8 Plus重启 图1

      同行的思路没问题,但是没抓住重点和核心,碰到重启的机器,如果有配件换的话,十个有8,9个能好,但是有些重启并不是外配引起的,还有些太新的或太老的机器没有配件更换,或者配件是绑定的不可更换,这时候就需要看重启报告了。

苹果iPhone 8 Plus重启 图2

      打开设置找到重启记录,找到最新的几个以panic Full开头的重启报告,看到代码AOP NMI,这个代码重启表内并没有收集,不过可以大致判断意思为”核心终止”,加上这是8代的板子,所以我们只要拆机检测就能发现问题。

       拆机发现是搬板的机器,既然如此,那肯定先加焊一下CPU,8代垃圾板底我们都知道,之前还推测是不是垃圾板底导致的,现在一看,之前都搬过板,应该是因为垃圾板底才搬板,搬板后重启,大概率是CPU虚焊了。

       我们加点焊油轻轻归位一下CPU,确定没有连锡短路再上电。此时手机还能进系统,用手机放视频过了好久也没重启,看来就是CPU虚焊引起的重启了。

苹果iPhone 8Plus重启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如果CPU有问题机子会明显温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有问题机子会明显温度高。

网友:
居然不给人家重做cpu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代码也能搞懂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