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线插座附近一边三个脚一边两个脚标着tp15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3-04-26):
笔记本主板不开机,风扇是转的,usb可以取电

主板电源线插座附近,一边三个脚一边两个脚,上面标着tp15。
请教是什么元件谢谢大咖们。

蓝色的板子是维修视频里截取的。

绿色的是我板子上已经烧毁的。

网友A:
需要看图纸,才知道其型号及作用。目测,类似开关管,或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图纸,才知道其型号及作用。目测,类似开关管,或门电路。

谢谢大咖指点,谢谢!

网友:
SOT-23-5 +丝印一般从小猫上找,一般就能找到对应高德型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MOS管或者三极管

网友B:
目测像是一个稳压器……有图纸最好看图纸确认

网友:
这个这个我在华硕飞行堡垒的显卡显存附近更换过,像是供电转换芯片,因为这个损坏,导致电流上去不开机,或是开机瞬间花屏,但是自己在料板上找到焊上去,并没有找相关的说明

网友:
感觉像是typec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供电的,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图纸,才知道其型号及作用。目测,类似开关管,或门电路。

太对了,,大咖就是大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像是一个稳压器……有图纸最好看图纸确认

太对了,大咖就是大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