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 求改HP 序列号方法

楼主(2023-04-26):
本人有DMI和NbDmiFit软件 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求教使用改序列号,或者别的方法改序列号都可以
VX 17666553464

网友A:
不是刷个BIOS那号就不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刷个BIOS那号就不同了吗?

改成后盖一样的序列号

网友B:
上传个bios或许有人帮你,难不成你有一堆机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个bios或许有人帮你,难不成你有一堆机要改?

是的

网友:
懂的兄弟加一下

网友:
这个我会呀 什么机器